先有**还是先有蛋?如何声明一个未定义数据类型的函数?

楼主(2013-06-21):
我在ucgui里面声明并调用了一个读spiflash的函数,函数的声明如下:
extern ErrorStatus spiflash_readdata (u32, u16, u8 *);
其中ErrorStatus是个枚举类型,在ucgui里面没有定义的。而ErrorStatus的定义又只能在ucgui后面。所以编译器报错。我在谷歌上找了好久没有看到解决这种先声明后定义的方法。我想,要么这个问题没人碰到过(可能性很小),要么解决起来很容易,所以没有人讨论。如果哪位高手知道解决方法请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枚举定义copy到函数声明前面,以后要注意枚举定义的版本维护。
最好用统一的头文件。

楼主:
这个枚举定义是st库里面的,而引用是在ucgui里面。如果单独提取定义并放在前面,就破坏了各自的完整性,影响整个工程的结构。看样子只能付出点代价了。

网友B:
枚举是一个int,改一下函数声明就可以

网友C:
包含相关头文件即可。

网友D:
是啊。包含相关头文件吧不就可以了

网友E:
看完不顶什么心态?不够觉悟吗?火前留名不知吗?强势插了不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