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连接问题

楼主(2013-06-21):
我自己做的板子,以前可以用JLINK的SWD接口下载调试(标准20针的),后来我用5跟杜邦线,连接了接到板子上的VCC,GND,SDO,SLCK,RST 这几个脚,在连接时,就连接不上,我有换成20针的仿真头,还是连不上。
出现一个错误:   Error :Parity error(Data = 0xffffffff,ReceivedParity = 1)
我的片子里面有个程序,将完成的AD转换值通过串口往外发送。
另外,我的BOOT0和BOOT1都下拉接到地了,用串口也下不进去了。
JLink的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我的BOOT0和BOOT1都下拉接到地了,用串口也下不进去了

都这样了,还关JLINK什么事?

网友B:
stm32估计已经牺牲了, 另外楼主啊, swd 接口不是 sdo tck, 是 tms, tck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吧   顶起来

网友D(2013-12-24):
啊,这样很容易把板子搞坏的,不过估计STM32应该已经归西了……,楼主以后一定要注意啊,跟贴学习。

网友E:
你的jlink是好的吗?设置对吗?rst可以不要,手工复位

网友F:
STM32估计是跟前面诸位说的一样……归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