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一个板。请指教那里有问题,需怎么改

楼主(2013-06-21):
AC, PCB, pc

请指教下这个PCB出现的问题,谢谢。

楼主:
妈呀,我上不了图片,晕我不会

楼主:
我弄上去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把直角走线修改一下,没看到你的过孔,正反面怎么连接的?过孔不要打在焊盘上。

网友B:
你没法发图片是因为你的图片格式是BMP 论坛不支持,请转JPG
你的图 过孔不要打焊盘上,走线可以用弧度有,贴合你的板框,可能美观点 丝印位号没显示呢

网友C:
来看看,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D:
天啊,这么高级的问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啊,这么高级的问题,呵呵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法发图片是因为你的图片格式是BMP 论坛不支持,请转JPG
你的图 过孔不要打焊盘上,走线可以用弧度有, ...

   这样子可以吗?最后一点不明白 ?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