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关于IAR-AVR定义flash数组的问题,实在搞不懂啊,求帮助。

楼主(2013-06-21):
程序里原本有两个定义到flash的这样的数组
__flash const char array_A[]={,,,,,,,,,,};
__flash const char array_B[]={,,,,,,,,,,};

然后我在数组A中增加了两个元素,而在程序中引用数组A的最后两个元素,但是得到的值却是数组B的最前两个元素。
怎么会这样呢?在flash中数据是怎样存储的,我也没找到有什么地方指定了地址。

网友A:
你是怎么给A增加的元素?
固定元素个数的数组一般是不能增加元素的,但可以给现有元素赋值

网友B:
同问  你是怎么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给A增加的元素?
固定元素个数的数组一般是不能增加元素的,但可以给现有元素赋值 ...

是指在代码里定义和初始化数组的时候增加

不过问题搞定了,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你是怎么增加的

是指在代码里定义和初始化数组的时候增加

不过问题搞定了,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