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V-I电路

楼主(2013-06-21):
真心不解次压控电流源中,C1,R2的作用,,请诸位大神指教,,

网友A:
c1是个补偿电容,防止震荡的,R2与Rf不就组成个反相放大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是个补偿电容,防止震荡的,R2与Rf不就组成个反相放大电路么

有些资料上说C1是积分电容:(,,而且C1和R2放在这里有什么用处呢?最外边不是有一个反馈环节了吗,,:(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B:
确定图没画错?这种电路一般情况下R2/C1的连接点1应该连点3,这样构成压控恒流源。

网友C:
应该去掉R2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图没画错?这种电路一般情况下R2/C1的连接点1应该连点3,这样构成压控恒流源。 ...

不知道啊,,是在一篇**上看的,,我也觉得不对,,,

楼上是大牛,一般情况下说的没错,那就是你的图有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去掉R2

我也觉得应该去掉R2,呵呵,,但是对于C1,有人说是防止振荡,又有人说是PID中的积分调节,,于是就懵了,,哎

网友D:
2L正解。
积分不是目的,它最终是进行相位补偿,
否则整个电路就是个不稳定的电路,没有稳定何谈压控恒流呢。

网友E:
是的去掉R2,或者将R2和C1串联构成PI调节。这个电路很常见。截两个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