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相端与输出接个二极管

楼主(2013-06-21):
碰到一个电路,输出和反相端直接接一个二极管,说是精密二极管电路,看不懂这又什么作用

PS:正相接上一级运放的输出,反相直接与输出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A:
电路显然没有画完整。

网友B:
   此电路可以当作只能通过正半周的跟随器用,它的好处是,输入信号幅度可以小于二级管的压降。如果单用二级管,小于其压降的信号不能通过。

网友C:
精密整流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电路可以当作只能通过正半周的跟随器用,它的好处是,输入信号幅度可以小于二级管的压降。如果单用二 ...

能讲一下原理吗

网友B:
回6楼。鸟鸟兄一字千金,几个字我要回一大堆在附件。

网友D:
楼主的图运放负极电平没有偏置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