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4V 5V1A 电感的选择?

楼主(2013-06-22):
准备用AE2596  1501  AP1501等
准备给ARM板供电,同时29302再降压到3.9V给GPRS模块供电,负载电流预计在1-2A间波动,各位给指点一下如何计算图中的电感?

另外下面哪种电感适合在以上工况下使用?找不到这些电感的区别资料,新手上路,请不略赐教

网友A:
2596-5.0 数据手册上 有按电流 电压输出要求时 电感取值的

功率电感  参数 可以看线艺的 计算选型表

http://www.coilcraft.com/china_dcdc.c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