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停产了吗?

楼主(2013-06-22):
总是听到有人说AVR已经停产了,或者说AVR已经不能继续获得官方的技术支持之类的话,想问问大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部分停产了,但有新的替代型号

网友B:
可能是有新的型号替代了老的型号

网友C:
停产的话,又可以学新的单片机了,嘻嘻

网友D:
新的型号代替老的型号

网友E:
atmega  系列都已不生产了代替他们是 XMEGA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tmega  系列都已不生产了代替他们是 XMEGA

这两种芯片价格相差几倍,管脚不兼容,电压都不一样,无法直接替换。不认为这种说法成立。有官方说明还是道听途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两种芯片价格相差几倍,管脚不兼容,电压都不一样,无法直接替换。不认为这种说法成立。有官方说明还是 ...

AVR的ATTINY,MEGA都没有停产,而且也没有停产这一说,新出的XMEGA只是一个增强型低价格的产品,最大的差别是工作电压的不同,只支持1.62~3.6V,另外相比MEGA的产品来说,主频提高到了32M,模拟性能加强了,还加入了事件系统,USB,SEGMENT LCD驱动等外设。。。。

总之,没有停产,而还一直的新的产品出来,比如目前的XMEGA E系列和CortexM0+的产品都是性价比相当好的产品,顺便广告一下,我是atmel代理商团队,有需要可与我私信联系或跟贴

网友H:
看看淘宝上面XMEGA的价格和销量,就知道AVR快死了。离谱的价格,并不突出的性能。连我这种AVR的老用户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I(2013-09-02):
ATMEL主要面对的就是要求高可靠性,抗干扰,低功耗的工业市场,定价和某些品牌比确实贵,但是同层次的哪个牌子会很便宜么?就说有的确实是便宜,不过很多人还是不用的,不是抗干扰有问题就是可靠性比较差,要不就是功耗实测下来有好几倍

网友J:
引用 网友E:
atmega  系列都已不生产了代替他们是 XMEGA

没有停产啊,我们公司还是在用ATMEL48系列的单片机,也没有听说要更换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atmega  系列都已不生产了代替他们是 XMEGA

胡乱造谣   敢问您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K(2017-08-18):
ATmega系列的是不是蛮贵的,ATmega164PA网上一查都是20块*币左右

网友L:
ATMEGA162 16-17/pcs    都快用不起了,改方案也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