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直流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6-22):
怎么控制有刷直流电机正反转,需要带过流保护。 简单的电路大家帮我推荐下。

楼主:
电机150W.220V直流。

网友A:
励磁线反接就反转了

网友B:
嗯, 永磁的就反接供电.
励磁的, 励磁或主绕组反接一个.

网友C:
控制电枢电压的方向就可以了,可以用继电器实现……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电磁继电器

网友E(2013-08-02):
淘宝网上有卖现成的直流电机控制器的。

网友F:
我们有做过现成的产品的,其实就是一个H桥控制直流电机的正反转。
至于过流保护相对来说比较难一点,因为这里设计到一个启动电流延时报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