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36技术指标理解

楼主(2013-06-22):
有一个描述AD736精度的的指标,±mV/±% of reading,如附件图片,“±% of reading”怎么理解呢?求高人指点@NE5532 @fzyuan @awey @PowerAnts

网友A:
对于小信号,比如0~200mV rms,就不能用量程的百分比来表示精度了,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小信号,比如0~200mV rms,就不能用量程的百分比来表示精度了,达不到要求。 ...

小弟刚接触测控行业,在其它资料上也见到了“xx% of reading”,网上没找到答案,烦请解释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