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nd flash ,采集数据的写入和删除的管理,有许多疑惑

楼主(2013-06-22):
本不想打扰大家,只是实在是找不到相关资料了,
现在有些困惑,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二。
假设
条件一:nand flash 有 10 block,每块有32页,每页512+16;
条件二:采集的有温度数据;湿度数据;
条件三:实现的功能,可进行温湿度数据的保存和删除,温度和湿度的数据分开的操作的。

疑问:
1,温度数据和湿度数据是交替着写入nand flash还是分给他们不同的块呢?
2,假如温度我采集了300字节的数据(编号1)保存,然后再采集300字节(编号2)保存,这个必须分两页写吗?(即采集的数据一页不够两页又多,怎么处理的?能不能编号1未用完的空间接着保存编号2?)
3,每次采集写入的数据都有个编号(如上编号1,编号2),我要删除某个编号,要先把整块备份,整块擦出,然后再写入吗?

对于nand flash 数据的管理有啥好的方法吗?
一个新新手的疑问

网友A:
有两种管理方式:
用户数据  --->  nand flash 管理 ---> nand flash
用户数据  --->  文件系统  ---> nand flash 管理 --->  nand flash

前者用户数据层直接和nand flash管理层适配,比较麻烦,且不具有标准性。
后者经过文件系统抽象后,具有更友好的接口,更一致的接口。有操作系统的支持则更佳。

不管采用何种方式,用户数据本身的组织是少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管理方式:
用户数据  --->  nand flash 管理 ---> nand flash
用户数据  --->  文件系统  ---> nand ...

可不可以解答下那3个疑问?一直很困惑

网友A:
疑问:
1,温度数据和湿度数据是交替着写入nand flash还是分给他们不同的块呢?
怎么玩都行。
2,假如温度我采集了300字节的数据(编号1)保存,然后再采集300字节(编号2)保存,这个必须分两页写吗?(即采集的数据一页不够两页又多,怎么处理的?能不能编号1未用完的空间接着保存编号2?)
分不分页,取决于你自己。
剩余的空间可以利用也可以闲置。
3,每次采集写入的数据都有个编号(如上编号1,编号2),我要删除某个编号,要先把整块备份,整块擦出,然后再写入吗?
是的,mtd设备就得这样子玩。

网友A:
再次补充一下:
软件一定要分层设计,从你的提问可以看出,因为没有分层的思想所以思维很乱,仅纠结于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次补充一下:
软件一定要分层设计,从你的提问可以看出,因为没有分层的思想所以思维很乱,仅纠结于细节 ...

谢谢你的回答,受益了。确实我也感觉自己思维比较乱,努力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受益了。确实我也感觉自己思维比较乱,努力中

其实也没多大事,多思考,多看看别人是怎么玩的。

网友B:
对于nandflash,频繁擦些会导致坏块,对于正规产品这一点务必要引起重视,看看ic是怎么说明的。当然,如果是实验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nandflash,频繁擦些会导致坏块,对于正规产品这一点务必要引起重视,看看ic是怎么说明的。当然,如果 ...

至少几十万次可以的吧

网友B:
几十万次可能全部写坏,正常情况下要有坏块管理,u盘与sd卡等都有的,可以参见yaffs系统。

网友C:
我建议你看下fat文件系统的资料
小先浏览一遍
然后你就会有想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少几十万次可以的吧

S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至少几十万次可以的吧
Erase cycles:
SLC    100K
MLC    10k
具体看数据手册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再认真看看这方面的资料,等懂一点了,再把自己的想法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