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有方GSM模块的坛友么,串口总是回乱码怎么办

楼主(2013-06-22):
第一次玩GSM模块,贪便宜在某宝上买了个二手的模块,是从电表上拆下来的,模块为有方M590E,还带有电路板和插针,插针有18个,用万用表X10档测了下,只有电源和地引出来了,其它的好像都没有,只好把RXD和TXD都飞出来,用USB转串口的PL2303供电兼通信。按照有方的说明书,插上之后先用跳线短接了ON/OFF到地,再松开。

这样应该就是开机了,这时,用串口助手发数据有回的,但回的是乱码。如我发送“AT+CGSN”收到的是“帱?”发送“AT+CIMI”收到的还是“帱”,应该怎么调?

楼主:
串口设置为115200,无校验位,8位数据,1位停止。

网友A:
波特率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设置不对

应该是多少

网友B:
波特率设置一下

网友C:
一般使用9600bps,用ASCII格式看。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其实是自己太急,问了蠢问题,波特率总共那几个,一个个试不就完了嘛
最后用38400通过。

网友D:
38400?我记得是9600,你看看文档

楼主:
文档上说的是115200,因为我这个买的是二手的,所以哪个波特率都不奇怪。

网友C:
有些模块不是自适应波特率的,而是可以配置成固定波特率,如果是这类模块那确实只能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