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跟随输出有高频杂波

楼主(2013-06-22):
请问各位高手:
小弟用霍尔传感器采集三相的电压,然后经过两级跟随器,如下图所示:

分别采集U V W三相电压,但是小弟发现:
只有U V两个通道时正常的,最后出来的波形如下:

是经过抬高后的一个50Hz的信号,波形还比较平滑,送DSP采集,但是第三路,也就是采集W相电压的波形最终为这样:

就好像有重影,后来放大后发现时叠加了一个高频的锯齿波,波形如下:

幅值很小,频率很高,叠加到正弦信号上就出现了出现了如图所示的重影的现象,但是不知道这个高频分量从何而来,因为小弟用示波器测量霍尔传感器输出,经过一级跟随之后都是很漂亮的波形,只有到了最后就出问题了,如第一幅图表明的。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U3C负载除了稳压管还有什么?用的什么OP?供电是多少?VREF是多少?U3C不接任何负载,看是什么情况,是否还有振荡高频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3C负载除了稳压管还有什么?用的什么OP?供电是多少?VREF是多少?U3C不接任何负载,看是什么情况,是否还 ...

用的LM324,REF为2.5V,输出接了DSP2808板的ADC口,2808的板上ADC输入口上面有510pF的滤波电容,如果什么都不接的话波形是稳定的,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你用单运放芯片试一试,别用多云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单运放芯片试一试,别用多云放芯片

请问会有什么区别吗?因为我三个通道两个通道时可以的,但是就只有一个通道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PCB布线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LM324,REF为2.5V,输出接了DSP2808板的ADC口,2808的板上ADC输入口上面有510pF的滤波电容,如果什么都 ...

输出什么都不接是稳定的?那可能是后端引入了电容效应,看你是怎么采集的,可以用个电阻隔离。

网友C:
这个应该是PRE-AMP 驱动ADC时出现的震荡现象
在AMP输出端加个几十欧姆限流电阻,

网友D:
1,跟随器本身输出低阻抗,直接接稳压管是不合理的
2,运放直接驱动容性负载会造成不稳定
3,稳压管本身也有齐纳噪声
综合上面的情况,可以按楼上的来串个100R电阻,输入频率不高最好再在稳压管旁并个1uF电容。

网友E:
去掉D30试试,D30的杂散电容太大

楼主(2013-08-30):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PRE-AMP 驱动ADC时出现的震荡现象
在AMP输出端加个几十欧姆限流电阻, ...

请问这种震荡产生的机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