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创液晶问题:背光灯亮,整个屏幕是黑色的,什么问题

楼主(2013-06-22):
如题群创液晶问题:背光灯亮,整个屏幕是黑色的,什么问题

三块屏幕,只有一块能显示出彩色条纹,其余都是黑色的,通过pwm能控制背面的灯亮度,可屏幕一直是黑色的,什么问题??

网友A:
正常显示屏的黑色是怎么来的,?关掉背光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显示屏的黑色是怎么来的,?关掉背光吗?哈哈

正常屏幕上电以后是黑色的,开背光把pwm加一个1M方波就亮了,背面的灯亮了,屏幕也显示条纹。

而不正常的,背面的灯亮了,正面屏幕还是黑色的。

我怀疑是没驱动起来,电流不够导致的,还不能肯定。关键问题是还有好用的一块,其余的不行。。。

VCC 3.1 3.3 3.5 V Note 1
Power voltage
VLED 4.8 5.0 5.2 V Note 2
Icc - 250 300 mA
Current consumption
ILED - 500 550 mA Note 3

网友B:
如果屏是好的,说明根本没有驱动,电路问题、软件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屏是好的,说明根本没有驱动,电路问题、软件问题都有可能。

版主说的是,我也觉得我的驱动不太对劲,我用stm32挂液晶控制器驱动的七寸彩色液晶。

很可能是软件问题,我现在只能控制背光亮度,其中有一块可能控制背景色,其余都不亮。

我觉得很可能是软件的问题。我再调调,今天有望解决,昨天郁闷了一天了。。。

楼主:
液晶上的背光部分的电感一直在叫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电感和电容不匹配造成的,但是群创的液晶自己的dcdc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屏是好的,说明根本没有驱动,电路问题、软件问题都有可能。

谢谢两位大神,问题解决,屏幕显示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显示屏的黑色是怎么来的,?关掉背光吗?哈哈

谢谢两位大神,问题解决,屏幕显示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