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115 BUCK-BOOST芯片带负载电压就降低很多问题

楼主(2013-06-22):
用的LTC3115(BUSCK-BOOST 芯片)焊了个电路,不带负载输出正常,也没有声音,一带负载(500ma),输出电压立刻降低,而且会发出嗡嗡声音。下边是电路图,图的最下边因为截屏的原因把GND都截掉了,不影响观看。求解决。

楼主:
自己顶起来,求指点。

楼主:
高人们给提点建议,求指点。

网友:
电感采用的是功率电感吗?

网友A:
最好实物图在拍个照来看看

楼主:
电感用的是大个的贴片功率电感,不是那种色环的小电感。

网友B:
基本肯定是电感电流余量太小。
你选了多大的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uH的

不是问你感值。问你电流容量是多大的

网友C:
你芯片的哪个引脚是限流脚了,你限流了吧。。。叫是因为电感通过的电流太大

楼主:
电感电流容量是1A的。芯片引脚没有限流啊。

网友D(2013-09-26):
你的OK了吗?我现在也在调试这个芯片,不过我的问题是一上电就烧芯片,查电路也没有问题,都已经烧了5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