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

楼主(2013-06-22):
两个STC单片机IO口模拟通讯在线求助

网友A:
去弄懂SPI的接口时序就知道怎么编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弄懂SPI的接口时序就知道怎么编程了。

可是我按着SPI的时序图写,写去来就不行啊
能不能给个参考啊
谢谢

网友A:
那只能说明要么你对SPI的时序理解有问题,要么就是编程能力不足,这种时候如果用抄的办法来解决,你永远也学不会什么东西。

网友B:
还是不要急,静下心来,慢慢看,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