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13-06-22):
  之前的开过一个帖子,可能写的不清楚,让很多前辈误解了。鉴于以后还要常向大家请教,我想还是把问题的前因后果写清楚,顺便求各位指教。
  小弟我以前是搞力学出身的,自己很挫。我现在要测的是,一辆小车模型在沙地里面行进时,牵引力的变化。需要自己搭测量装置。之前有人做这个,但还没做好,就突然撂挑子,这一堆烂摊子就交给我了。

  我一方面想接手下来,一方面想将问题解决掉,也想在电路这个领域发展一下。
  任务目标很清楚:使用应变片拉力传感器,测量一动态变化的力,将信号送到数据采集板中。

   之前的兄弟用的是仪用放大器做放大处理,后面又加了一个OP07做的二阶滤波。但是呢,二阶滤波电路又是他从别的地方找来的,直接拼接在一起的。他只考虑要低通滤波,但二阶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选择什么的,一概没管。现在是,不接滤波电路时,用示波器测了下,有小噪声,但接了OP07的滤波电路后,噪声就更大了,基本不能用了。搞不懂为什么?求各位大神指点啊!!!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很好奇!所以之前问过怎么选择截止频率的问题。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唉……自己真的很菜!刚开始接触这块觉得一篇混沌,虽然学过数电、模电什么的,但觉得自己完全无法将这些课本知识应用起来,有点痛苦,真不知要何年何日才能学出来。

楼主:
现在都有点病急乱投医了,真想拜个师傅,不过我这种菜鸟……唉,都不敢奢望……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培训班之类的

网友A:
   1)滤波电路的运放块放大倍数太大,大多数场合选择1/3,甚至更小。
  2)电容C1和C2都与积分常数有关,但是各有侧重,C1对常数影响较大,C2对输出波形的水平度影响较大,可以根据输出调整,不一定电容值要相等。
3)要注意运放块参数是否符合电路要求。

网友B:
信号要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波,
不适合滤波。
应该从源头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要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波,
不适合滤波。
应该从源头处理。

您的意思是在电脑上使用软件来滤波?

网友B(点评):
用设备观测干扰的特性,推测干扰来源。从源头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滤波电路的运放块放大倍数太大,大多数场合选择1/3,甚至更小。
  2)电容C1和C2都与积分常数有关, ...

第一条还是有点没搞懂?这里的滤波运放放大倍数应选择0.3的甚至更小?为什么?这样岂不是将前一级的放大效果给降低了吗?
  或者说还需要看那些书才能搞明白这种在您看来很基础的知识?

网友C:
1.传感器传出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大小有多大
2.你需要得到的是什么信号,大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传感器传出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大小有多大
2.你需要得到的是什么信号,大小有多大 ...

就是测量动态变化的力而已,信号随着力而动态变化,也谈不上什么周期性,传感器出来的是毫伏级别的,想放大成几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传感器传出来的信号是什么信号,大小有多大
2.你需要得到的是什么信号,大小有多大 ...

仪用放大器出来的信号有杂波我可以理解成板子做得不好,有干扰。但是为什么接了OP07二阶滤波之后,不但没有降噪,反而信号更差?这个我很不理解

网友C:
mv放大成几V不算很大啊,才1000倍而已,你选个好点的运放,一级放大就可以达到:lol具体没做过

网友C:
不过你找找小信号放大的例子,直接用那种最标准的放大电路就可以达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仪用放大器出来的信号有杂波我可以理解成板子做得不好,有干扰。但是为什么接了OP07二阶滤波之后,不但没 ...

你带入了新的噪声,op07的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外部干扰等等

网友A:
回7楼。
  这个电路我摆弄了很多次,我说的是经验,大于0.3,就容易出现一些不是输入信号的波形或者波形变性。为什么,我无法解释。
  不要太在意前置级的增益,为了得到好波形就不得不损失,需要的幅度由后级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带入了新的噪声,op07的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外部干扰等等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在说不能用OP07做二阶滤波,原来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你找找小信号放大的例子,直接用那种最标准的放大电路就可以达到的

前辈的意思是指把前面的放大电路做好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信号波形,就不再需要滤波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7楼。
  这个电路我摆弄了很多次,我说的是经验,大于0.3,就容易出现一些不是输入信号的波形或者波形变 ...

嗯,后面一级有个放大电路,但是第一级放大有噪声,滤波没滤好反而加重了噪声,再经过后一级放大之后就不成样子了。把中间的二阶滤波去掉了,信号也很杂。后来就干脆把二阶滤波和后一级放大全去掉了,凑合着用……

网友A:
  电路图大多是通用的,这样空对空讲效果不大。将输入输出的波形图贴出,便于分析,起码知道噪声信号和有用信号的波形和频率。这样问题可能解决的快些。

网友D:
第一级 的 S/N  比 ,决定了 系统的  S/N  比。

网友E:
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

网友F:
高频小信号用应变片不是最好的选择,用压电传感器倒能将变化量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