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问题

楼主(2013-06-22):
定时器里的全局变量自加不起作用,非常简单的程序,请看:

void main()
{
// hong_fashe是p1^2.
hong_fashe =0;   //开机后先低电平,防止烧毁。
Delay500ms() ; Delay500ms() ; Delay500ms() ;
time0_init();
hong_fashe=1;
EA =1;
while(1)
{
   if(ms_mark==1)   hong_fashe =0;
  if(ms_mark==2)    hong_fashe =1;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F0 =0;
TH0 =T0_MS_H;
TL0 =T0_MS_L;
ms_mark++;
}

void time0_init()
{
  TMOD &=0XF1;  //定时器0工作于模式一下,定时器1的位数保持不变
TH0 =T0_MS_H;    //晶振12m 另一个有语句#define T0_MS_H   0XEC  ,#define T0_MS_L   0X78  //需要定时的系统基准时间,5ms
TL0 =T0_MS_L;
ET0 =1;
TR0 =1;

}

应该是每5ms变量 ms_mark自动加一,进入while前是高电平,过5ms为低电平,再过5ms为高电平,,是这样吧??
实际显示的图像见附件

楼主:
请查收附件

网友A:
附件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在哪?

重新发了附件,请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