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报错

楼主(2013-06-22):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cd_160128.h>
extern uchar LCD_Initialise();
extern uchar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md);
extern uchar LCD_Write_Command_P1(uchar cmd,uchar paral);
extern uchar LCD_Write_Command_P2(uchar cmd,uchar paral,uchar para2);
extern uchar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extern void Set_LCD_POS(uchar row,uchar col) reentrant;
extern void Line(uchar x1,uchar y1,uchar x2,uchar y2,uchar Mode) reentrant;//以上在中断中也有用到所以定义为可重入函数
extern void Draw_Image(uchar *G_Buffer,uchar Start_Row,uchar Start_Col)reentrant;
extern void Display_Str_at_xy(uchar x,uchar y,char *Buffer,uchar wb) reentrant;
extern void cls();
void Show_Score_and_Bullet() reentrant;

总报错:error C 129:missing';'before'LCD_Initialise'
哪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网友A: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B:
看看lcd_160128.h里面最后有没有语法错误

网友C:
看下那个“;”是中文状态下的,还是英文状态下的,这里是需要在英文状态下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