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传输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3-06-22):
关于usb传输速度的问题
我用官方提供的bulksrc固件测速,发现固件中直接刷新缓冲区速度才能达到30MB/s,
如果将数据拷贝一遍,就只有400KB/s,我自己写的固件和下位机程序配合也只能达到330KB/s,请问U盘那种可以达到10~20MB/s,是怎么做到的?看U盘固件的源代码并没有用cypress的开发框架,是不是用cypress的框架无法达到高速?

网友A:
你测传输速率,至少你应该说明一下你用的是USB哪个版本的协议
USB1.1?USB2.0还是USB3.0,这个速度差别是很大的
现在的PC系统和大多数U盘都已经支持到USB3.0了,速度自然很快

网友B:
哪个是master?
上位机做maste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USB分析仪
如果有的话,抓数据包看一下
理论上下行速度可以通过发送频率来控制

网友C:
不知道跟供电有没有关系

网友D:
USB的开发,难度还是不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哪个是master?
上位机做master?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USB分析仪

LZ可以试试

网友F:
那就好好看看程序吧,TAOBAO上买的开发板也能做到20多M。
不同的电脑会有所差异。

网友D:
现在做USB的开发还是很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