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internet网的继电器控制

楼主(2013-06-22):
最近想做安卓手机通过wifi控制家里的继电器。
只学过C51,会安卓方面的简单编程,做过通过SIM发短信温度报警的产品,做过C51加蓝牙模块与手机互连控制单片机,但是蓝牙距离有限,现在想自己弄个串口WIFI加C51做个下位机,安卓手机上位机,有做过类似的吗???之前和朋友讨论,他说wifi还有动态IP什么的,也和蓝牙一样,要近距离才行,我想问下真的是这样吗??
目前方案:家里放置路由器,串口wifi模块连接家里的路由器接收来自网络的信息,不知道这样可以实现不???

网友A:
可以。 路由器端口 映射  然后花生壳代理 即可远程控制

网友A:
也可以用 手机 wifi 或gprs   打开网址后  进行远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路由器端口 映射  然后花生壳代理 即可远程控制

怎么看一个路由器是否有花生壳代理这个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用 手机 wifi 或gprs   打开网址后  进行远程控制

我就是打算用手机wifi控制!安卓编程目前还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个接收端是否可以用X宝上的wifi串口模块加路由器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看一个路由器是否有花生壳代理这个功能呢?

只要看路由器说明上是否支持DDNS就可以了,一般有线的路由器很少有DDNS支持,无线路由器基本上全都支持DDN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打算用手机wifi控制!安卓编程目前还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个接收端是否可以用X宝上的wifi串口模块加 ...

那你就不如做一个支持WEB SERVER的板子,接在路由器上,在路由器上做DDNS和端口映射,把80端口映射到你板子的IP,通过浏览器控制继电器,就不用做安卓客户端了。

网友C: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利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和WIFI模块是最简单的办法,当然用51配合串口-WIFI模块也行,其内网IP地址设为固定,利用局域网互联技术即可访问和控制。如果需要要通过互联网控制,那么必须将下位系统联网,这时的外网IP就是动态的,需要进行解析和交互后才能访问。
做这个设计和实验时,可以先基于独立的带有WIFI的PC进行模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打算用手机wifi控制!安卓编程目前还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个接收端是否可以用X宝上的wifi串口模块加 ...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http://cosmos-gjk.oicp.net:8080/ 你打开这个网站来控制我的继电器

请问这是什么环境编写的呢!!C#能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利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和WIFI模块是最简单的办法,当然用51配合串口-WIFI模块也行,其内网I ...

下位机就是51加串口wifi连接到带DDNS路由器,然后我就用手机通过internet网给他发送,就是这样一个方案,既然可以我最近就买这几个模块,先把电路焊起来测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环境编写的呢!!C#能做到吗?

stm32处理器 移植一个tcp/ip协议  做一个webserver协议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位机就是51加串口wifi连接到带DDNS路由器,然后我就用手机通过internet网给他发送,就是这样一个方案, ...

可以的,  你的串口wifi   支持网页定制的话行!

否则的话 你只能ip+port来控制了。而且手机上也得专门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