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ucGUI中的WM_KEY

楼主(2013-06-22):
刚开始学ucGUI,创建了一个任务A负责GUI_Exec();一个任务B负责GUI_TOUCH_Exec();一个任务C创建了对话框按钮啥的。
1  我单独创建了一个按钮,然后通过GUI_GetKey读取按下按钮的ID,发现成功了,ID存放在一个全局变量_Key里面,请教下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函数里给_Key赋值的吗?
2  我在一个对话框里创建了一个按钮,看到别的资料里讲:
”启用win窗体管理时, 使用_KeyMsg作为键盘消息记录变量, 在使用窗体管理模块时, 通过在消息LOOP当中调用GUI_PollKeyMsg()函数检测_KeyMsg, 并将收集到的键盘消息以WM_KEY传送到当前焦点窗体.“
发现按下按钮的时候GUI_PollKeyMsg函数里的_KeyMsg一直为0,不可能将WM_KEY发送出去啊,

网友:
首先在WM_exec1中调用了WM_pfHandlePID即 WM_HandlePID这个函数首先根据当前的坐标判断出当前的窗口句柄,之后会发WM_TOUCH消息此消息在按钮回调函数中被 _OnTouch进行处理当按钮被释放后 在OnTouch中会调用_ButtonReleased(hObj, pObj,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在_ButtonReleased中调用了GUI_StoreKey(pObj->Widget.Id);将其值赋给_Key全局变量 第二个问题 我不是很懂,我个人的 理解就是 ,ucgui是支持外部键盘输入的,也就是说,当你的应用中加入了一个外部键盘输入,那么你就要自己写按键处理,通过调用GUI_StoreKeyMsg这个函数,来被ucgui处理。

UCGUI源码学习中---Q群295214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