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3-06-22):
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想设计一个51列单片机,外部连接温度传感器,另加一个内存卡,想请教一下选哪类51单片机合适,能不能把这类的单片机个部分连接电路图和原理图告知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去淘宝买个开发板吧
然后让卖家把原理图分享给你

网友B:
温度传感器18B20
内存卡比较复杂
百度下资料很多

网友C:
给你几个建议吧:
1、选定一种型号的51单片机看懂原理,我用的是8051,,89S52。看懂一个其他都差不多
2、你所说的这些功能,网上都会有资料的,自己百度,肯定可以找到的,但还是先学基础知识,再来消化电路图会好些
3、不懂有针对性地再来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个开发板吧
然后让卖家把原理图分享给你

这个方案比较靠谱

网友E:
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F:
这个选型应该不难,LZ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G:
F80c51这个型号的蛮不错的,具体的型号的我下去再查查的啊

网友C:
这个应该不难,可以自己先尝试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个开发板吧
然后让卖家把原理图分享给你

这个思路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F:
这个应该开放难度不大,LZ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H:
上淘宝看看吧

网友I:
51单片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学的

网友E:
看到51单片机,就想起来大一的那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到51单片机,就想起来大一的那会。。。

那些学51单片机的时光。。。

网友H:
选型是最基本的技能。。。

网友E:
去淘宝上买个开发板,应该会带这些。。。

网友C:
可以办选型的要求说的更加详细一点。。。

网友D:
这个还是建议LZ自己去尝试,拿来主义不可取

网友J:
各位大侠可以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