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负反馈放大电路很奇怪

楼主(2013-06-22):
(无正文)

楼主:
另外还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文献上说TP43的电压时 (BUFF LA+BUFF_RA+BUFF_LL)/3,这个是怎么算的啊,是用叠加定理算的吗?

网友A:
R133是输出的限流电阻吧

网友B:
我也觉得R133是限流的。至于TP43处的电压可以使用叠加原理计算。
假设RA、LL两端接地,则TP43处的电压是LA的电压被一个10K电阻和一个5K电阻(两个10K并联就是5K)分压所得,所以TP43处的电压是LA的三分之一。再按同样的方法可以算得另外两处电压。叠加以后就是三个电压的平均值了。(运放反相端可以不管,对计算TP43的电压没有影响,把电路图画一下就知道了)
PS:这个电路是测心电图的吧。

网友C:
前天看到我同事也用了个类似的电路,他说R133是要接到外部去,怕用户在外面把这个点短路了烧掉运放,就用了R133,也就是限流吧

网友D:
390K的阻值用的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R133是限流的。至于TP43处的电压可以使用叠加原理计算。
假设RA、LL两端接地,则TP43处的电压是LA ...

是测心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