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点的FPGA动不动就30A,60A的电流,那2000T得多大功率

楼主(2013-06-22):
这个图片是XC7K325T的功耗,这是降频一半之后的,30多瓦,
昨天按原设计性能报告是60多瓦,1.0内核电流超过了60A
如果是最大的2000T,那功耗岂不是要超过400W,内核电流超过400A!怎么散热呢?

网友A:
时钟多少啊?
150MHZ的时候,我在KC705上测试过,那时候是6w

网友B:
我们现在7K410T,50M,200M不带风扇的散热器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7K410T,50M,200M不带风扇的散热器就OK了

看看,XILINX的器件多厉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XILINX的器件多厉害啊

猴哥早点休息,注意身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猴哥早点休息,注意身体

:) 谢谢啊

网友C:
我还说搞个7系列试试这么大功耗啊,等明年大规模上市了做个实验板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时钟多少啊?
150MHZ的时候,我在KC705上测试过,那时候是6w

这么强大   猴哥便宜点给我一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说搞个7系列试试这么大功耗啊,等明年大规模上市了做个实验板看看!!! ...

看了我的回帖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么强大   猴哥便宜点给我一块

:L 你要让哥出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lol

网友F:
建议楼主被动散热不行的话,就换成主动散热好了,使用TEC来控温,而且如果一片能力不行的话可以层叠多片的,呵呵: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