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nu-link的怪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6-22):
原来是我的低压复位芯片的原因

网友A:
通常是NU-LINK与目标 板间的连线 有问题。或者目标 板复位,供电,电源脚,晶振,焊接方面 有问题。

网友B:
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有个电路,如果连接着nu-link,程序就可以正常运行,

但脱离了nu-link,还是可以允许,但进入powerdown就出不来,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powerdown,你用什么唤醒 ?唤醒 后有重新开始时钟?

楼主:
谢谢回答,我的问题是低压复位芯片的问题,现在弄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down,你用什么唤醒 ?唤醒 后有重新开始时钟?

我用systick去唤醒,

奇怪的是,程序连着nu-link,就没事,直接开机就运行正常,

刚好调试好程序,运行好了,胸有成竹地拔去nu-link,去到客户那里演示,运行到某点就停止了,

网友C:
低圧复位芯片?

网友A:
呆板,你的程序很奇怪。NU-LINK最多帮助你上拉RST,帮助你复位。没有办法再帮助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