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OIS初学问题,谢谢

楼主(2013-06-22):
猴哥,求助下,刚学NOIS,问题多多啊。
      2 [main] ? (4724) e:\program files\altera\quartus\bin\cygwin\bin\sh.exe: *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DC0000, top 0xD
E0000, reserve_size 126976, allocsize 131072, page_const 4096
      2 [main] sh 9804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
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E:\altera\90\nios2eds\bin\nios2-download: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请问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上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d960501000aqk.html
可是我看不懂,也不晓得如何改。。
我的程序很简单,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inc/sopc.h"
void delay(int m);

//int main(void)__attribute__((weak,alias("alt_main")));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led_data = 0x01;
   while(1)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led_data);

      led_data = led_data << 1;
      if(led_data == 0)
      led_data=0x01;
      delay(500000);
   }
}

void delay(int m)
{
   int i;
   for(i=0;i<m;i++)
   {
   ;
   }
}

楼主:
木有懂的吗?是不是WIN 7 兼容性问题?我又遇到新的问题了。 E:/altera/90/nios2eds/components/altera_hal/build/common.mk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网上百度结果是:WIN 7兼容性问题,按照网上方法改了,还是不行。请问各位网友,大家玩NOIS ii的时候,都不用WIN 7 而是XP吗?再解决不了问题,我就考虑装XP系统了

网友A:
:LAltera的不会啊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兄弟

网友:
我把没结贴的都顶上来

网友B:
WIN7兼容性的问题,你改用12.1版本的软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兼容性的问题,你改用12.1版本的软件就好了

哦哦,我刚装了12.0 的版本,不晓得行不行呢?求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我刚装了12.0 的版本,不晓得行不行呢?求教,谢谢

用XILIN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猴哥,我现在只有ALTERA的板子。。。无用武之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