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找人指导电路(有原理图),有酬谢

楼主(2013-06-22):
恒流源电路,这个电路要是有哪位能调出来,,联系我,,价格好商量。
QQ:286604849

网友A:
硕士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可以问老师的啊

网友B:
:lol关于哪方面的也没说

网友C:
没说关于哪方面的啊  还有就是Q貌似加不上呢  呵呵   有点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硕士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可以问老师的啊

老板哪有空理我们啊,,主要是之前没有做过电路,,电路是我毕设重要的一部分,如果电路做不好,后续工作没办法进行,,焦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关于哪方面的啊  还有就是Q貌似加不上呢  呵呵   有点兴趣,希望进一步了解 ...

不好意思,我设置有问题,麻烦您再加一下,,谢谢了

网友D:
哎 迷茫了

网友E:
OK 我们已经帮你找到问题,正在出报告。晚上联系您!

楼主:
北京的大牛请联系我,,

网友F:
哎现在的大学啊

网友G:
你这图上电压都是多大啊,有没有什么指标啊?是激光管吗?

网友H:
我*,这么简单还出来求助,我告诉你答案吧,下面一个运放主要作用是过流保护,上面那个是脉冲驱动,如果你的脉冲出不来,请检查保护是不是动作了

网友H:
调整脉冲占空比就可以控制主回路上的电流了,说白了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Buck电路,关键是你的PID调节要做好

网友I:
这图有问题,基准不应该是方波。

网友J:
U2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反馈的电压来控制U1 的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