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explode程序

楼主(2013-06-22):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explode.h"

struct array *explode(char *string, char *separator, int copy) {
    int i, len, seplen;
    char *ptr;
    struct array *array;
    int slots = 5;
    int elems = 1;

    len = strlen(string);
    seplen = strlen(separator);

    array = malloc(sizeof(struct array));
    if (!array) {
        return NULL;
    }

    array->size   = 0;
    array->vector = (char **)malloc(sizeof(char *) * slots);
    if (!array->vector) {
        free(array);
        return NULL;
    }

    if (copy) {
        array->copy = ISCOPY;
        array->slot = (char *)malloc(len + 1);
        if (!array->slot) {
            free(array->vector);
            free(array);
            return NULL;
        }
        memcpy(array->slot, string, len);
        array->slot[len] = 0;
    } else {
        array->copy = NOCOPY;
        array->slot = string;
    }

    ArrayElem(array, 0) = array->slot;
    ptr = array->slot;

    for (i = 0; i < (len - seplen + 1);) {
        if (memcmp(ptr + i, separator, seplen) == 0) {
            elems++;
            if (elems >= slots) {
                char **tmp;

                slots = slots * 2;
                tmp = (char **)realloc(array->vector, sizeof(char *) * slots);
                if (tmp) {
                    array->vector = tmp;
                } else {
                    free(array->slot);
                    free(array->vector);
                    free(array);
                    return NULL;
                }
            }

            memset(ptr + i, 0, seplen);
            ArrayElem(array, ++array->size) = ptr + i + seplen;
            i += seplen;

        } else {
            i++;
        }
    }

    array->size++;
    return array;
}

void array_free(struct array *array) {
    if (array->copy == ISCOPY) {
        free(array->slot);
    }
    free(array->vector);
    free(array);
}

#define TEST
#ifdef  TEST
int main() {
    struct array *array;
    int i;

    array = explode("Hello\r\nWorld\r\nAnd\r\nHello\r\nLiexusong\r\n", "\r\n", ISCOPY);
    printf("array size is: %d\n", ArraySize(array));

    for (i = 0; i < ArraySize(array); i++) {
        printf("array[%d] = %s\n", i, ArrayElem(array, i));
    }

    array_free(array);

    return 0;
}
#endif

楼主:
#ifndef EXPLODE_H
#define EXPLODE_H

struct array {
    int size;
    unsigned char copy;
    char *slot;
    char **vector;
};

#define ArraySize(array) ((array)->size)
#define ArrayElem(array, i) ((array)->vector[i])

#define ISCOPY 1
#define NOCOPY 0

struct array *explode(char *string, char *separator, int copy);
void array_free(struct array *array);

#endif

楼主:
运行结果是:
array size is: 6
array[0] = Hello
array[1] = World
array[2] = And
array[3] = Hello
array[4] = Liexusong
array[5] =

楼主:
这个是分割字符串的比较好的一个用法

网友A:
不错,是个php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是个php学的吧?

是的,然后找到别人分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然后找到别人分享的。

这个就是把字符串转换为数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   感谢分享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把字符串转换为数组的!

是的,这个函数还真是不错的。

网友C:
貌似很有用 多谢了

网友D:
能直接用吗

网友E:
这个。。。干嘛用的啊?

网友F:
这个干吗用的啊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个干吗用的

网友H:
字符串转换为数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很有用 多谢了

确实是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