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单片机的MIPS?

楼主(2013-06-22):
关于单片机的MIPS有些疑问,请大家指教:
单片机的MIPS参数是出厂就定了还是可以软件控制的?单片机执行每条指令所用的时间一样吗?
那具体怎么测MIPS呢?
我现在的方法是:用示波器测得单片机运行C语言代码的时间(t),将C语言反汇编,看运行了多少条(n)汇编指令。
那MIPS=n/t, 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准不准?

网友A:
你看得太简单了.
http://zh.wikipedia.org/wiki/MIPS_(%E8%AE%A1%E7%AE%97%E6%9C%B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得太简单了.
http://zh.wikipedia.org/wiki/MIPS_(%E8%AE%A1%E7%AE%97%E6%9C%BA)

打不开啊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得太简单了.
http://zh.wikipedia.org/wiki/MIPS_(%E8%AE%A1%E7%AE%97%E6%9C%BA)

我看了一些资料,用MIPS来比较MCU的性能没有多大意义。
可不可以理解为空操作(NOP)是执行最快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啊 怎么回事

我直接点链接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