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MOS做一个电子开关

楼主(2013-06-22):
新手,请各位指教一个 用一个NMOS做一个开关管怎么搭啊,要求如图。自己搭了一下,不管怎么弄,仿真时都满足不了要求(仿真软件Multisim).    谢谢啦!

网友A:
你想做同向还是反向啊

网友B:
Vout高电平要3.3V,Vin高电平只有3V,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同向还是反向啊

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高电平要3.3V,Vin高电平只有3V,怎么办?

是啊 Vin 输入(主IC输出)高是2.5V,而flash的WP脚高是3.3V啊!能通过MOS关的开关作用 输出一个同向的高电平为3.3V的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Vin 输入(主IC输出)高是2.5V,而flash的WP脚高是3.3V啊!能通过MOS关的开关作用 输出一个同向的高 ...

显然不能。除非另加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不能。除非另加升压电路。

原因是 2.5V低于3.3V 从而 不能导通 NMOS管么(两者电压相差0.8V>Vt)?  另外 你的意思是单独一个MOS管(工作在饱和区) 满足不了这个要求?那这个电路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是 2.5V低于3.3V 从而 不能导通 NMOS管么(两者电压相差0.8V>Vt)?  另外 你的意思是单独一个MOS管 ...

若是另有一个3.3V电源,当然可以用MOS管实现开关。
是否必须用两支MOS管,可以再考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另有一个3.3V电源,当然可以用MOS管实现开关。
是否必须用两支MOS管,可以再考虑考虑。 ...

一个MOS管  不晓得 怎么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