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P

楼主(2013-06-23):
如何下载AD6.9?我是Win7 系统装DXP2004用不了,不知道如何处理?求助

网友A:
换回XP或者试试兼容模式,还有就是利用虚拟机。

网友B:
WIN7是可以使用DXP的!

网友C:
WIN7可以用AD6.9,9.0,10.0,网上有下载地址的,搜下吧

网友D:
WIN7是可以使用DXP的!你的WIN7是不是64位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