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问dspic单片机在逆变器中的作用

楼主(2013-06-23):
我现在的理解是主要通过PWM来控制功率管的动作

楼主:
嗯?还有其他的功能吗?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用以做变频器,逆变器,直流电机,开关电源等,当然这都是通过PWM控制管子的导通而已。

•  三相交流感应电机 (AC Induction Motor, ACIM)
•  开关磁阻 (Switched Reluctance, SR)电机
•  直流无刷 (Brushless DC, BLDC)电机
•  不间断电源 (Uninterruptable Power Supply, UPS)
PWM 模块具有如下特性:
•  专用时基支持 TCY/2 PWM 边沿分辨率
•  每个 PWM 发生器都有两个输出引脚
•  每个配对输出引脚均可互补或独立工作
•  用于互补模式的硬件死区 (Dead Time, DT)发生器
•  可由器件配置位设置输出引脚极性
•  多种输出模式:
- 边沿对齐模式
- 中心对齐模式
- 带双更新的中心对齐模式
- 单事件模式
•  用于 PWM 输出引脚的手动改写寄存器
•  占空比更新可配置为立即更新或与 PWM 同步
•  有可编程功能的硬件故障输入引脚
•  用于同步 A/D 转换的特殊事件触发器
•  能够单独使能与 PWM 相关的每个输出引脚

楼主:
的确就是控制功率管的开关,目前看到的是用四个功率管组成的全桥电路。基本的原型功能已用proteus+pic24做好了,细节还有很多注意的。只是pic24F系列的PWM是通过输出比较实现的,无法控制死区时间,死区时间控制不好直接烧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