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语言问题

楼主(2013-06-23):
(无正文)

网友A:
定义了一个数组
数组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函数指针
这个函数指针接受 uchar[],返回 code uchar
并对这个数组初始化
第一个元素是 0
第二个元素是 BuildCMDSendDataP2C

以后就可以把  BuildCMDArr[1]当做 BuildCMDSendDataP2C使用

网友B:
函数指针数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函数指针数组

: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