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有点离题的事情,有SPI NAND FLASH芯片GD5F系列的资料没?

楼主(2013-06-23):
看到GD官网上有这个系列的简介,8个脚的。

这芯片市场有没有铺开货?价格如何?

网友A:
同问。这个芯片内部是像sd卡一样自带控制芯片还是说要mcu来管理坏块、磨损均衡?
如果要mcu管理的话,一般使用什么来进行坏块管理等呢?要耗费多少flash和ram?

网友:
镁光有SPI NAND Flash,不过都是BGA封装。
GD出的SPI NAND,应该功能上会兼容吧。

网友B:
我刚才给北京兆易电子打电话,找销售询问SPI NAND芯片的事情,前台说销售不在,而且得知只有一位销售人员......  这个公司不会和STC一个模式吧!

网友C:
GD5F系列SPI NAND Flash采用全球首创的WSON8封装,为用户带来诸多应用优势:
(1) 封装相比并行NAND的BGA来讲,体积小,引脚少,降低封装成本
(2) 占用PCB面积小,降低了PCB成本
(3) 方便布板和走线,降低了PCB设计难度,缩短了电子产品的设计周期
(4) 比传统的并行TSOP48封装来讲,对降低EMI也是很有帮助的
(5) 产品价格比传统并行NAND有很大优势

坏块管理和损耗均衡等对NAND的管理还是要在主芯片端来处理的,可以参考MCU外接NAND Flash的管理算法。

目前GD5F系列SPI NAND Flash已经在市场推广,如果感兴趣可以进一步联系info@gigadevice.com。

楼主:
已发联系邮件:)
另外提个需求,这个芯片能否封装成TF内存卡的形式?
估计会有不少产品能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给北京兆易电子打电话,找销售询问SPI NAND芯片的事情,前台说销售不在,而且得知只有一位销售人员.. ...

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公司,GD的目标志在全球。

网友E(2013-08-28):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给北京兆易电子打电话,找销售询问SPI NAND芯片的事情,前台说销售不在,而且得知只有一位销售人员.. ...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像老姚那么牛的人   人家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搞定了

网友F:
这里的两个斑竹是GD32的技术部门的?送我个评估板耍一下啊

网友G:
请教一下 gd flish  写数据的步骤,那个技术文档全是英文的,,看着有点迷糊

网友G:
我先给了一个 write enable,然后block erase,然后program load 加数据 ,然后program execut   最后write disable。读出来都是1,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 请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H:
NAND die怀疑不是giga的,giga只是做了个SPI接口加ECC。小容量还是有价格优势吧,关键是目前没有主芯片支持直接从它启动啊(也许我理解不正确,giga做的时候应该像OneNAND一样,最初读时模拟一下SPI NOR的)。
志在全球的话,让MTK或国内的芯片厂商支持一下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先给了一个 write enable,然后block erase,然后program load 加数据 ,然后program execut   最后write ...

block erase 之后,WEL(write enable latch)就被硬件清了,要想用program execute,在load后再写一次write enable
还有program execute之后WEL也会被清,所以就不用write disable了
另外别忘了block erase和program execute完了要看busy位OIP(Operation In Progress)。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个芯片内部是像sd卡一样自带控制芯片还是说要mcu来管理坏块、磨损均衡?
如果要mcu管理的话,一般 ...

从芯片手册上看,应该是MCU管理的,每个block的第一个page的2048位是坏块标志,每个page后面都有64Byte的空间,除了ECC,剩下的可以用来存逻辑快的编号,建查找表。要耗费多少flash和ram应该是看你的驱动怎么写了吧

网友:
有资料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block erase 之后,WEL(write enable latch)就被硬件清了,要想用program execute,在load后再写一次write ...

谢谢  我在试试 。文档英文的真心伤不起

网友J(2013-09-27):
关注一下  GD原来是做flash发家致富的

网友K(2015-04-25):
SPI NAND FLASH 的應用簡介
有工程,採購,樣品,業務需求的可以聯絡我,謝謝!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750579596&uk=3763487712

shan@everise-tech.com

网友L:
同问gd芯片.状态寄存器写不进去,什么原因

网友M(2015-10-20):
现在有gd5f读写代码了吗?gd的资料和例程真是难找啊

网友N(2015-11-25):
引用 网友K:
SPI NAND FLASH 的應用簡介
有工程,採購,樣品,業務需求的可以聯絡我,謝謝!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 ...

你好,连接已经失效,请重发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