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用于差分电路输出饱和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6-23):
菜鸟求教:

按说op07的输入偏置电压很小的,怎么就饱和了呢?我也试着改过电路,将Vi5和Vi6
中VAMP设为0, 然后按照op07的Datasheet中描述的调零电路,在1和8管脚加滑线变阻
器,但Pspice中只有R_var模块,它只能接两端,连接Vcc的滑键没地方接。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有问题, 输入端能差这么多电压!
但Pspice中只有R_var模块,它只能接两端,连接Vcc的滑键没地方接。    那就用2个可变电阻嘛

网友B:
两输入信号是反相的关系所以饱和了。
不是失调引起的。

楼主:
我后来自己查出来了:是-15V偏置电源出问题了:我把该直流电源反过来了,还赋-15V的值,这不就负负得正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