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累加器什么时候数据通过累加器 什么时候不通过累加器

楼主(2013-06-23):
51单片机累加器什么时候数据通过累加器  什么时候不通过累加器

网友:
顶起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看下汇编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B:
看汇编指令里面哪些带A就知道了。

网友C:
汇编中用了A或ACC的,就用了累加器,没用到的,就没用

楼主:
5楼 你不会从来都只是看代码 不自己写代码吧  4楼老师我是问什么情况下 数据通过累加器  。。什么情况下不用经过累加器 我看那些例程  看不出所以然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D:
51几乎大部分操作都要经过累加器吧,这个也是51的瓶颈

网友E:
如楼上所说的,看汇编指令就可以,有A的全是,会有很多指令的,这也是限制51速度的主要原因,叫“累加器瓶颈”。

如果老师是指的C语言的话,那就自信的告诉的,几乎所有的语句都用到了累加器,当然也有特殊的,不过很少。

因为一条C语言语句会被编译成5、6条会变语句,而平均5条语句(偏重计算的会更少)中就会有一条用累加器A的。

楼主:
老师们 我只想知道汇编语言编程时候 什么情况下数据通过累加器,什么情况不通过累加器。看别人的代码能看懂 到自己编写代码了,就不知道累加器什么情况下数据通过累加器,什么情况不通过累加器。很茫然

网友F:
除了部分MOV指令,跳转指令,位操作指令,不用A完成的还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