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剩余电量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2013-06-23):
用的是什么芯片?我的一个手持设备想加一个剩余电量检测的功能,是普通的干电池,不要求太精确,成本低为好。用DS2438如何?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采用某种IC(比如2438)检测剩余电量,供电管脚和AD输入管脚都接在电池上吗?请用过的大侠给解释一下~
分不多,先谢!

网友A:
手机电量 大部分都是采集电压值 有些还采电流值,根据电池特性 软件自己算的
你的问题 简单的可以用几个LED来标示电量,根据电池特性,设定几档电压值。
也可以用你说的这个型号
TI也有这种,是IIC接口的,直接给你算好值的,
看你后端的系统怎么样的,手持设备直接采集电压值,估算的电量也是不错的

网友B:
直接搞个单片机弄吧!

网友C:
单片机自导ad测电压。然后根据电池厂家给的放电曲线用查表法或者什么方法的,得到当前电压,剩余电量。

网友D:
5楼说得对,。。

网友E:
很好  五楼

网友F:
通过电压和曲线查容量,误差在20%以上。现在主流的手机和笔记本等计算剩余电量是用专用IC,检测原理是对充放电流进行时间积分,就是说电流乘时间就等于电量,充了多少电,然后就能放出多少电。

网友G(2013-10-12):
我们有专门的电池电量计量IC,型号为HY4145,集成了两个ADC:一个用于检测电压和温度,一个用于检测电流,采用了阻抗追踪技术,精确度+/-1%,附上电路图供参考,有需要的话请联系Q273413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