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工程师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楼主(2013-06-23):
    讲讲我本科阶段做比赛和项目的流程,踏入研究生阶段遇到了一些做硬件流程的困难,希望能够与大家交流讨论,得到大家的指导。
    本科期间做东西,首先确定要实现什么功能,分成各个模块
                                然后去解决自己没接触过的东西和自己认为比较困难的模块。
   通常我都是网上搜索一些别人提供的电路然后用洞洞板焊接好可以使用即可,之后再用单片机连接自己做的模块来调试实现功能。本科期间接触的都是数字电路,所以这种方法也很好很方便,从来没用过仿真,画PCB也是洞洞板验证之后直接画然后用,基本上都可以使用。这就是我本科做东西的方式。

    现在进入了研究生阶段的实验室,项目里有模拟的部分,主要有正弦电流源的产生和正弦电压信号的采集与处理,但是电路有前人设计好的,所以我仍旧按照本科的方式来,先用了面包板搭建,目前有一些问题还要调试。但是我这种方式受到了师兄的强烈不满和批评,认为我这么光实践浪费时间浪费金钱,说要我模拟部分去仿真什么的,可是我本科一一般也就对不确定的电路用multisim来仿真。他让我用altium designer来进行一下模拟的仿真也没告我如何做。。。(我认为他也不懂。。。)
     上述一些导致我对实际公司里的硬件开发很好奇,很想知道实际公司里面是如何进行产品开发的。是不是仿真验证之后直接PCB制版,PCB制版时也进行布线前后的仿真,然后实际PCB板子出来之后再调试。还是像我们那样用面包板或者洞洞板焊接完成再PCB制版。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多打几次板也花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打几次板也花不了多少钱

倒是这么说 意思你们就直接画完然后制版 再调试啊 基本上不进行PCB的仿真呀

网友A:
PCB的仿真,这个不懂

网友B:
之前还是要打一个硬件电路做做实验,验证确实方案可行后制版,仿真那东西还是不能全信啊,最多只能做个参考

网友C:
真正复杂的电路时很难仿真的,所以理论上要考虑到所有的问题,板子只是一个验证,调测试是为了验证理论的正确性。仙子啊基本是嵌入式系统,根本很难找到芯片的全部资料去仿真。不过我两个项目都一板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的仿真,这个不懂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PCB的仿真 什么信号完整性和EMC啥的 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还是要打一个硬件电路做做实验,验证确实方案可行后制版,仿真那东西还是不能全信啊,最多只能做个参考 ...

看来大家都是这样呀 还是实践是王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专业一点的PCB设计人画,一般是一板成功是没问题的

好的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正复杂的电路时很难仿真的,所以理论上要考虑到所有的问题,板子只是一个验证,调测试是为了验证理论的正 ...

你试验也只是用面包板搭建吗?

网友E:
需要PCB仿真一般是些高速电路(高速电路布线也不是洞洞板可以搞定),比如DDR、HDMI等,普通的不是微弱信号的只要用普通的软件如multisim等软件就可以仿真了,涉及更精确点的就自己建立元件模型来搭电路仿真。公司一般有专业的仿真人员来做这些,具体的我也不懂。专业些的软件的话可以装个cadence好好学学。
已经确定的电路就不用仿真啦,新电路还是要搭下电路测试先,以实际的结果为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试验也只是用面包板搭建吗?

直接绘制PCB板,线接错了也没有办法,不过可以在调试的时候割线或者飞线。

网友F:
模拟部分不确定的搭个电路验证一下(复杂的搭也麻烦就直接画pcb了),单片机控制...直接pcb呵:P

网友G:
用洞洞板搭电路调试确实浪费时间,以前经常用面包板搭电路测试功能,后来就pcb打板调试,总体上节省时间。

比如调试正弦电流源,用洞洞连线要1天时间,虽然很快可以开始调试,但这1天时间完全浪费了。
直接画原理图和PCB,可能也要1天时间,但第2版修改时间很短。等pcb板这段时间可以做其他事情,这样总的效率就高了。

至于仿真,高速电路需要。10Mhz以下的,只要原理清楚,可以不用仿真。如果原理不清楚,仿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H:
用洞洞板……说明你做的东西简单,如果是几十条线?怎么接?光是焊接,就够浪费时间的。

网友I:
实际工作中干的活都是 直接设计原理图,当然在设计原理图的过程中,你要仔细推敲,对电路要熟悉了解  满足功能 然后画PCB 打样回来 贴片 调试
当然一开始对于没把握的电路,自己仿真下,或者实际搭电路验证下。
不过做多了,上述这部可以省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际工作中干的活都是 直接设计原理图,当然在设计原理图的过程中,你要仔细推敲,对电路要熟悉了解  满足 ...

谢谢斑竹 太感谢了 让我对实际工作有了了解~

网友J:
仿真有听说过,但是没用过,都是直接做板,再去试验,再改板

网友K:
好像都是先在板子上做,再用仿真

网友L:
100PIN以上的板用洞洞板搭,要死人的。花的时间更多,效率明显不如直接制版

网友M:
先学习,后说话,多学少说。

网友N:
关于简单低频的电路可以仿真实现,复杂的电路一般方法是通过设计计算确认电参数的大致范围后,打板子在板子上实际条件调试。楼主师兄说的“仿真”,楼主就当一个笑话听听就行,不确定因素太多,常见的有运放的静动态限制,三级结电容对于系统的影响,电感电容的频率限制,导致精确建立数学模型变得异常困难,仿真能用的电路,实际动不了的案例或产生的波形直接被噪声覆盖掉的,大学的时候就见过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先学习,后说话,多学少说。

恩 说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于简单低频的电路可以仿真实现,复杂的电路一般方法是通过设计计算确认电参数的大致范围后,打板子在板子 ...

谢谢:) 你说的打板子就是直接制版调试吧

网友O:
看到这软件来做电路仿真的就烦,哎,应该搞个生男生女的仿真软件出来给那些大学生们去研究,想生什么就生什么,想生个怪胎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看到这软件来做电路仿真的就烦,哎,应该搞个生男生女的仿真软件出来给那些大学生们去研究,想生什么就生什 ...

看来你深受仿真毒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