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LED编程

楼主(2013-06-23):
(无正文)

网友A:
把按键做为一个外部中断就行

楼主:
问题是按两次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A:
反复地读端口的电平值

网友B: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ID;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20;i>0;i--)
{delay10ms();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3_7==0)
{delay10ms();
if(P3_7==0)
{
ID++;
if(ID==4)
{
ID=0;
}
while(P3_7==0);
}
}
switch(ID)
{ case 0:
P1_0=~P1_0;
delay02s();
break;
case 1:
P1_1=~P1_1;
delay02s();
break;
case 2:
P1_2=~P1_2;
delay02s();
break;
case 3:
P1_3=~P1_3;
delay02s();
break;
}
}
}

网友A:
检测到第一次按键按下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没有溢出即检测到第二次按下则亮灯一,若溢出还未检测到则亮灯二

楼主:
豁然开朗啊

楼主:
结贴了,大伙周末愉快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按两次这个怎么处理?

价格计数器,用case选择。

网友D:
通常都是中断实现  问题不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