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怎样才能当成外部中断用??

楼主(2013-06-23):
简而言之,就是如何用按键触发串口中断程序(interrupt 4)???

我想用按键触发串口中断里的程序如图,
我试了一下,由于 串口标志位默认置1,串口中断程序开机直接执行,不等按键触发;如果开机就清除串口标志位,即使短接串口脚,串口程序也不运行。
主要是芯片上只有一个int1没有int0,所以想试试串口中断可不可以当一个外部中断用,按键触发

这个芯片多出一个6号串口中断,如果可以当做外部中断用就好了

楼主:
还是一个中断完成两个功能吧

网友A:
可以,但是只能检测下降沿,还要忍受1个帧的延迟,还要忍受串口报帧结果错误。

楼主:
那怎样才能实现按键控制串口函数呢??不开串口标志位,按键无反应;开了标志位,不按键就执行函数。

网友B:
是否可以那样  初始化时不使能串口中断,使能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里面开启串口中断,在打印数据之后在失能串口中断???

楼主:
没听懂,串口中断貌似一使能就要运行他的中断程序,但是我想用按键触发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