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3-06-23):
没写过串口通信程序,感觉不肯定。看到一个简单例子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dat=SBUF;
}
这里RI=0;什么作用啊?

网友A:
RI是接收中断标志位。当接收完一帧数据,由硬件置位,RI必须有软件清零

网友B:
SBUF是缓冲区,dat估计是个变量,读出缓冲区的数据后RI自动变成1了,所以要置零

网友C:
感觉楼上说的。。。

网友D:
3楼回答错误!

网友E:
当接收完一帧数据后,RI置1,此时如果开了全局中断EA和局部中断ES那么就会进中断,中断里面无论你怎么去读SBUF都不会清零RI

网友F:
所以要手动清除RI才不会使退出中断后又反复进入中断。

网友C:
解释感觉差不多吧,其实没太大差别

楼主:
对与不对都感谢大家关注,呵呵

楼主:
结贴了,大周末的去玩啦

网友G:
重置标志位,下一次再启动。

网友G:
这是51的程序!

网友H(2013-08-02):
引用 网友G:
这是51的程序!

求问,如果是g2553,发送一帧数据后,哪个标志位会怎么变,是自动改变还是要手动改变呢?

网友:
使能下次接受的。

网友:
开头需要判断是否接收中断的。

网友I:
寄存器清o的

网友I:
准备下一次终端的 产生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求问,如果是g2553,发送一帧数据后,哪个标志位会怎么变,是自动改变还是要手动改变呢? ...

msp430 还是软件清除一下的。

网友J:
软件清零的。

网友J:
为了能够下一次再执行中断程序的。

网友K:
这个是51的程序的,怎么来这个版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