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都有哪些

楼主(2013-06-23):
DSP外接存储器的控制方式都有哪些

网友A:
对于一般的存储器具有RD、WR和CS等控制信号,许多DSP(C3x、C5000)都没有控制信号直接连接存储器,一般采用的方式如下:
CS有地址线和PS、DS或STRB译码产生

网友B:
./RD=/STRB+/R/W;

网友B:
/WR=/STRB+R/W。

楼主:
OK,明白了

网友C:
我还是没怎看明白的,大侠们可否给介绍清楚些的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没怎看明白的,大侠们可否给介绍清楚些的啊,谢谢

dsp芯片如果自带外扩存储接口的话   就比较好办了  根据不同dsp芯片的总线数   选择合适的SDRAM或Flash
dsp内部会有存储映射   一般都会有几个区  如2812中的zone1等   每个区映射的时候会有一个使能端被使能   这个使能端接到外扩的存储器的OE或CE上
如5509中就是CE0-CE3   映射对应的区域就会使能这些引脚  从而选通外扩的存储器

网友E:
啥DSP型号都不说。。。
TI的在芯片型号页面可以看到一堆文档,必有一篇讲存贮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