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二极管是有源器件吗?

楼主(2013-06-23):
二极管是有源器件吗?

网友A:
个人认为是

楼主:
那什么是有源器件,什么是无源器件?

网友B:
网上看到有人说需要加电源的就是有源器件,不用加电源的就是无源器件。二极管就不用加电源,那是无源器件喽????

网友C:
此“源”非彼“源”——有源和无源器件的“源”

有源器件、无源器件的“源”指“驱动源”或者说是“策动源”,只是这个“源”对电子器件而言往往来自“电源”所以才有误用,说“误用”是因为技术语言必须是严谨的,源不等于电源,正如电压源、电流源不能简单称之为电源的道理一样。英文中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分别为Active Device和Passive Device,本身不会产生歧义,汉语没有相应的原始语境,而翻译外来语的原则特别是经典原则是尽量采用本土近义文字通过内涵约束或重定义来进行某种意义或事物的特指,这往往会望文生义,有时确实需要通过阅读原文来规范概念。

网友D:
区分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的关键在于该元件的端口特性是否依赖于外部策动源,是则为有源器件,非则为无源器件

网友E:
嗯,考量的基础采用理想元件以避免工艺因素的干扰。对于不可分割的组合元件,如果构成中存在有源器件,则整体认定为“有源”。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F:
对于一个理想电阻或电阻网络而言,其VA特性不随外部策动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不需要外部策动其特性依然成立,故与外部策动无关,所以电阻是无源器件。

网友F: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三极管而言,其特性Ic=BIb要成立必须给出特定的策动,否则就不能成立(比如反偏CE结电压),故其特性受制于外部策动,所以晶体三极管是有源器件。

网友F:
对于一个理想晶体二极管而言,单考量其端口特性,显然也是与外部策动无关的,照理该属无源器件,但是,二极管的种类很多,比如LED的电光学特性、光敏二极管的反向导通率与入射光强的关系特性等等,考量这些特性时无法用简单的理想二极管模型替代,外部策动源在这就是必要条件了(注意,这时的策动源就不仅仅是电“源”了),再加上二极管应用的复杂性,一般将二极管归入有源器件,但理想二极管仍然是无源器件,这是个特殊的地方,我本人持这种观点。

楼主:
这样啊,了解了。。。

楼主:
结贴,多谢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G:
无源器件,因为它工作不需要额外提供电源驱动它

网友H:
需要电源才能显示其特性的就是有源元件,二极管没有外加电源就显示不出它的单向等特性。所以二极管是有源器件。

网友I:
哎呀!…这是已经讨论过的话题呀!…真是的!
电子元器件和有源无源为什么扯在一起嘞?…
矿石接收机(收音机)的矿石(二极管)和其它器件接和在一起、是无源的!…
超外差收音机肯定是有源的!把它们都单另的拿下来、对比观查、你能分得清谁是有源、谁是无源吗
说你什么好呢?????…我在想!

网友J:
有源就是工作的时候需要静态工作点,个人理解。

网友K:
这个比较广泛的,不过大多数都是有极性的,不可以反的时候就不要接反的

网友L:
学一学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

网友M:
原来这样子的

网友N:
有源无源   只是概念而已   楼主   仔细钻研钻研

网友O:
二极管   严格上讲是有源器件   它需要有偏置电压才能工作

网友P(2014-01-17):
引用 网友J:
有源就是工作的时候需要静态工作点,个人理解。

我也是这么看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此“源”非彼“源”——有源和无源器件的“源”

有源器件、无源器件的“源”指“驱动源”或者说是“策动源 ...

楼上解释的非常到位的,我借鉴了,,谢谢

网友Q(2015-06-28):
考量的基础采用理想元件以避免工艺因素的干扰。对于不可分割的组合元件,如果构成中存在有源器件,则整体认定为“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