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放大倍数的求解

楼主(2013-06-23):
1.如图所示,B点相当与地电位,图中R1不一定等于R2,那书中为什么说R2上的电压为Ur2=-Us/Rs*R1?个人觉得此处计算方法有问题?
2.此电路为电流并联负反馈,对书中的计算电压放大倍数的方法看不懂?请指教!

网友A:
1.  应用运放“虚短、虚断”的概念:Us/Rs = -Ur2/R1没问题呀。
2.  此电路为电流串联负反馈。而不是楼主说的并联负反馈。

网友:
简单一点,把RL看作是运放的输出电阻,公式就易看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应用运放“虚短、虚断”的概念:Us/Rs = -Ur2/R1没问题呀。
2.  此电路为电流串联负反馈。而不是楼主说 ...

请问A点经过Rf到B点和A点经过R2到地的电位相等吗?我觉得不相等?因为Rf不等于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