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编译出错

楼主(2013-06-23):
(无正文)

网友A:
感觉像是优化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对,把优化先关了

网友C:
刚接触就不要起点太低了,现在CCS V5很好用,怎么就选择CCS V3.3呢?

网友D:
是的,建议使用最新版本,3.3版本太老了  差不多也可以淘汰了

网友E:
上手ccs5 应该很快解决的吧

网友E:
代码编译的有问题,看看具体哪个地方再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