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优化问题

楼主(2013-06-23):
就是这个,谁帮一下啊
(((long)x * y) >> 12) & 0xffff;

楼主:
因为2812程序中进行了大量类似的运算,所以想把运算速度控制一下

楼主:
不知道该如何优化,望各位兄弟给点建议

网友A:
可以做一个联合结构体,直接取结果

网友B:
嗯,这样汇编指令会省一些

网友C:
这样就挺好的啊,干嘛要优化呢,我就是这样写的

楼主:
哦,好的,结贴了

楼主:
多谢大家,周末愉快

网友D:
2812中计算最快的也就是乘加  只能向着这个方向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