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带载波形异常,请高手分析

楼主(2013-06-23):
本人刚开始接触开关电源,使用TOP244Y设计了15W的反激电源,电源图参考为PI EXPERT 自动产生电路

变压器参数为

其中一次绕组 修改为112圈,其他未调整。电感参数为

一次测电感修改为800UH。漏感由于自己水平,漏感远远超过规定值,为210UH
空载 万用表测量输出电压正常。波形为
带负载 10R的电阻,电流为0.5A 万用表测量电压为 5V ,观察波形出现了很强的正弦波,波形为

本人自己第一次做,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该波形随着负载的加大,波形的幅度也加大。自己检查了下变压器的同名端,和要求一致,请大家帮忙分析了,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正常,但是这个频率,会有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