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隔离问题

楼主(2013-06-23):
大家好,问一个光耦隔离的问题:
电路如下所示:

图中所示的VCC,VDD都是相对于同一个参考地的,(VCC和VDD是变压器的两组输出,通过0R电阻将两者的参考地链接在一起的)
而电源V1是相对于另外一个不同的参考地,图中用了三角号的地表示。
我的问题是:这样设计光耦的输入端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不?
总感觉VDD和V1在一个电路回路(假设这个电路回路存在)中有点怪怪的。

网友A:
vdd 有对v1 充电

楼主:
感谢回复,期待更多的大侠能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没有分析对,VDD和V1地肯定有联系,否则怎么形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你没有分析对,VDD和V1地肯定有联系,否则怎么形成回路?

对的啊,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回路怎么形成啊?
要是有了这个回路的话,光耦隔离的意义又体现在那里啊?

网友B:
光偶不仅有隔离作用,也可以用来做电平转换,如果理论上都讲不通的事情,肯定是遗漏某些地方,这图从原理上都不对,VDD 24V,电池12V,电池肯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偶不仅有隔离作用,也可以用来做电平转换,如果理论上都讲不通的事情,肯定是遗漏某些地方,这图从原理上 ...

感谢兄弟的回复
12V的不是电池,你可以看作一个源,或者电路模块的一个点,总之就是相对于参考地(三角号的那个参考地)有12V电位的一个点

楼主:
像下面这种类型的光耦电路很好理解:

光耦5脚的I1是到单片机GPIO去的信号

图中最上面的一个两芯端子对应着IN1-1 IN1-2

网友C:
这个光耦起信号隔离作用,同时也进行了电平转换的功能。还有一点是,他是要将楼主所述的那个产生12V电压的源的变化进行跟踪,反馈给单片机。个人理解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光耦起信号隔离作用,同时也进行了电平转换的功能。还有一点是,他是要将楼主所述的那个产生12V电压的 ...

这个大侠能讲的清楚点不?
信号隔离怎么做到的啊?光耦输入端的回路怎么形成的啊?
关于电平转换我个人的理解是V1处的低电平(接近于或者等于0v)会给单片机反馈一个高电平(VCC上拉的电平),v1处的高电平(能保证最小IF值的电平)会反馈给单片机一个低电平(接近于0V)。总之就是光耦输出端的集电极开路用法。
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要跟踪那个12V处的电压情况反馈给单片机的~~~~

楼主:
大家再看看这个光耦的输入端的处理也是很好理解的啊~~~
这个图是某知名品牌PLC的输入部分~~

楼主:
各位我刚才更新主贴,主要是增加了下面这个说明
图中所示的VCC,VDD都是相对于同一个参考地的,(VCC和VDD是变压器的两组输出,通过0R电阻将两者的参考地链接在一起的)

网友D:
V1和VDD两个地之间肯定有一个连接关系,不然光耦怎么工作。
这个电路应该是检测这3路电源的。

网友E:
不奇怪啊,用备用电池的地方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F:
VDD 与 VCC 的 0V (地) 不应有连接,否则起不到隔离作用。
但 VDD 的0V 应与 V1 的0V(X0)连接,否则光隔输入不成回路,无法工作。
楼主的原理图可能有误

楼主(点评):
点评的很到位! 实际情况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网友G:
LZ把V1换成稳压二极管 电路就算是通了

网友H:
什么呀!…24V没有回路!…

网友I:
输入侧如果没有回路是没有意义的,另外,光耦两侧如果存在电气连接也起不到什么隔离作用。

楼主(点评):
非常感谢春阳大侠的回复~~ 输入侧是有回路的,VDD和V1是相对于一个参考地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的回复
12V的不是电池,你可以看作一个源,或者电路模块的一个点,总之就是相对于参考地(三角号 ...

既然你说这并不是一个电池,而是你自己吧实际电路的的这个元器件理解为一个类似电池电源的有源器件。那么我想你是不是这部分理解错误了。否则的话,24v VDD没有回路,这个电路无法工作。9楼说这个图是讲12V电压的源进行跟踪变化,要实现这个的话,那么X0点必须和VDD的地是连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情回复~~~~
这个光耦电路是我理解错误,实际情况是:
输入侧是有回路的,VDD和V1是相对于一个参考地的!
输出侧VDD和VCC是相对于不同的参考地的!
这样就实现了输入和输出的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