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ision调试问题

楼主(2013-06-23):
使用mdk 4.6调试stm32,在debug程序时,watch窗口查看一个union的结构变量,发现地址是
0x20000294,但通过汇编跟踪,发现指向该变量的sp寄存器是0x200002a8。而程序运行的结果与sp
寄存器指向的值相同。那么就是watch的变量不准确了。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是不是uvision
的bug,还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还有就是,将鼠标放到变量上时可以显示变量的内容,但是如果变量太长就会显示省略号,也只
是显示1行,有办法设置多行显示吗?

网友A:
会不会是你union各成员的长度不一致?

网友B:
KEIL一般开优化后,watch窗口变量的地址经常不正确,甚至局部变量找不到,似乎KEIL3和KEIL4里都这样